为何2407的SCI不断跳入中断?(附程序)

楼主(2007-01-10):
#include "SEED-DSK2407.H"
int transfer=0,sign=0;
void UARTRec();
void UARTSent();

void inline disable()
{
    asm(" SETC INTM ");//DINT;

    asm(" SETC SXM ");
}

void inline enable()
{
    asm(" CLRC INTM ");
}

main()
{
    int i;
    disable();
    *IFR=0XFFFF;
    *SCSR1=0X81fe;//0X81FE;
    *WDCR=0XE8;
    *SCICCR=0X7;
    *SCICTL1=0X13;
    *SCICTL2=0X3;
    *SCIHBAUD=0X1;/*波特率9600,注意串口波特率更改后,串口软件要重新启动一次串口。且波特率是系统时钟SYSCLK频率和波特率选择寄存器决定的。SYSCLK由系统时钟输入倍频得来,见书P237页*SCSR1=0X81FE那行。波特率要用书上P230页的例题公式计算*/
    *SCILBAUD=0X7f;
    *SCICTL1=0X33;
    *SCIPRI=0X60;
    *MCRA=0X3;
    *PADATDIR=0X100;
    *IMR=0X10;
    enable();
    *SCITXBUF=0x55;
    while(1)
    {
        //UARTSent();
        //*SCITXBUF=0X55;
        //for(i=0;i<10000;i++);
        if(sign)
        {

        }
        //transfer++;

    };
}

void UARTRec()
{
    //static int receive[10],j=0;
    //receive[j++]=*SCIRXBUF;
    transfer=*SCIRXBUF;

    *IFR=0x0010;//在中断响应后IFR会自动清0

    //*PIVR=0;
    enable();
}
void UARTSent()
{
    //const char *var="F2407";
    //static int i=0;
    //if(i>strlen(var))return;
    //*SCITXBUF=var[i++];
    *SCITXBUF=transfer;
    transfer++;
    *IFR=0X0010;//将串口中断位写1,既是清零
    enable();
    //return;
}

void interrupt UART()
{
    //sign=*PIVR;
    switch(*PIVR)
    {

        case 6:
        {
            UARTRec();
            sign=1;
        }
        case 7:
        {
            UARTSent();
            sign=0;
        }
        default:break;
    }
    /*if(*PIVR==6)
    {
        UARTRec();
        sign=1;
    }
    else*/
        /*if(*PIVR==7)
        {
            //UARTSent();
            *SCITXBUF=transfer;
            transfer++;
            *IFR=0X0010;//将串口中断位写1,既是清零
            enable();
        }*/
}

void interrupt nothing()
{
    return;
}

我只想发送一个字节,可是程序不断跳入中断,不断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