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调板子时候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7-01-11):
配合师傅做一个程序,用在交换机上面的,负责发送语音数据

用的MCBSP0进行发送数据并接收命令

用示波器点,发现有波形,但是觉得似乎不太对
于是改变发送的波形信号,从D5D5改为F0F0

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输出波形还是D5D5

然后又把输出部分的语句删除掉,不让DSP往外发信号

结果示波器还是能显示D5D5波形

真是奇怪

简直是灵异
看官给解释一下原因或推测一下故障点

网友A:
你检测了示波器的标准波形了吗?

网友B:
呵呵,很可能是你改的程序和实际烧的不是同一个

或者你根本是改错了地方:-)

网友C:
应该是正常现象

MCBSP初始化后应该在空闲状态下发默认数据吧,用来指示是空闲还是真正的数据。

楼主:
好象比较有道理~~~~~~~~

改天试验一下
估计多缓冲串口可能在初始化后就一直在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