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外部总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7-01-12):
现在将程序烧写到2812的FLASH中,

不管我怎么修改 前导,有效,结束的参数,
外部总线:前导,有效,结束的时间宽度总是处于默认状态。

但是我改变XCLKOUT的使能位,则可以实现。

注:XCLKOUT的使能位的改变与前导,有效,结束的参数的修改是处于一个函数中。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

网友A:
注意:修改XINTF配置的程序,不能在被修改的区域内运行。

楼主:
re:

我已经将程序烧写到FLASH中了,并且我也将XINTF初始化代码加载到RAMH0中运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已经解决

楼主:
个人见解:

由于ZONE0与ZONE1共用一个片选信号,由于ZONE6与ZONE7共用一个片选信号,ZONE2单独使用一个片选信号,

那么在配植XINTF的参数时,若想修改ZONE1和ZONE7的时序参数,必须修改ZONE0和ZONE6的时序参数,
换句话说,ZONE1和ZONE7的时序由ZONE0和ZONE6决定.
ZONE可单独配置.

楼主:
Re:

扩展了一片SRAM,用来下载程序调试用的.还扩展了片FLASH.

楼主:
个人见解:

原因:
    由于你定义的是long型,双字,地址是按双数变化的,那么读取的时候,只是读到了低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