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烧写进F2812的FLASH中后,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07-01-12):
我的系统中外扩了一个LCD模块,LCD模块映射到ZONE1空间,LCD的显示控制是使用RA8835(台湾RAIO公司),系统运行于100M,XINTF运行于50M,在调试的时候,LCD显示正常(RA8835工作正常),但是我将程序烧写到F2812的FLASH中后,LCD的显示就不正常了。

请大家指点指点...

楼主:
已经搞定

网友A:
??

问题出在哪里?在ram中和flash中运行程序有什么不同?

网友B(2010-09-10):
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 ,能否说下问题在哪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