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64三级加密后是不是不能用了?

楼主(2007-03-10):
(无正文)

网友A:
你停谁说的?自己仔细去看DataSheet!

网友B:
用外部编程器进行chip erase后就可以读写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搞的,三级加密后可能我的片子烧了,反正不能用了

网友C:
是不是编程器用了类似烧断口线的加密方式?

楼主:
修改成如下即可。

#include  <AtmelAT89X52.H> //头文件使用REG51.H 或这里的。
//注意端口都是大写的。

unsigned char keycnt = 0;
unsigned char tcnt = 0;
bit sjz = 0;

void delayl()
{
    unsigned char i, j;
    for (i = 20; i > 0; i--)
        for (j = 248; j > 0; j--);
}

void key()
{
    if (P3_2 == 0) {
        delayl();
        if (P3_2 == 0) {
            keycnt = 0;
            TR0 = 0;
            TH0 = 0x256 - 40;
            TL0 = 0x256 - 40;
            TR0 = 1;
            while (P3_2 == 0);
            delayl();
        }
    }

    if (P3_3 == 0) {
        delayl();
        if (P3_3 == 0) {
            keycnt = 1;
            TR0 = 0;
            TH0 = 0x256 - 40;
            TL0 = 0x256 - 40;
            TR0 = 1;
            while (P3_3 == 0);
            delayl();
        }
    }
}
void 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if (keycnt == 0) {
        P0 = tcnt;
        tcnt = +0x0a;
        if (tcnt == 0xfb) {
            tcnt = 0;
        }
    }
    if (keycnt == 1) {
        if (sjz == 0) {
            P0 = tcnt;
            tcnt = +0x0a;
            if (tcnt == 0xfa) {
                sjz = 1;
            }
        }
        if (sjz == 1) {
            P0 = tcnt;
            tcnt = -0x0a;
            if (tcnt == 0) {
                sjz = 0;
            }
        }
    }
}

void main(void) { TMOD = 0x02;
    ET0 = 1;
    EA = 1;
    while (1) {
        key();
    }
}

网友D:
谢谢七楼的大哥了

谢谢七楼的大哥了,
我按你的指点改了后没问题了,谢谢...

网友D:
请教用什么软件下载.hex文件比较好??

求助高手,
我想用AT89S52的IC的开发板学习一些简单的编程,但不知用什么软件下载编译好的.hex,在此想请教高手给点指点,且此软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并可下载??
谢谢...

楼主:
Easy51Pro 2.0

使用并口ISP下载线接好即可....

楼主:
大家注意了,TOP853是垃圾编程器!!!

就是它把我的E564弄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