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安规电容不适合用在电容降压电路上面?请各位朋友讨论~

楼主(2007-03-10):
最近用一家公司的0.22uF/275V~ 安规电容在降压电路上面(电源电压220V~),居然电容坏的很多,问题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客户那里,郁闷不已.

打电话给电容厂家居然说:安规电容不适合用在降压电路上面,如果要用得采购的时候跟他们说一声.

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还是本身他们在材料上偷工减料,未能按照安规标准生产电容?

请各位朋友讨论讨论~~~

网友A:
你的电源是多少V的?我用过一直没有问题?

楼主:
电源电压220-230,我们普通市电

谢谢~

网友B:
哪有什么关系。

降压用一般电容就行了,没必要用安规电容。
电容会坏,应该是质量问题

楼主:
X2安规电容想来想去耐冲击电流应该没那么差劲吧

我自己也认为是电容质量问题.

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继续讨论~

:)

谢谢

网友C:
电压应该选用400V的才可靠!

网友D:
阻容降压,最低也要耐400V才安全

网友E:
275V耐压太低

275V耐压太低,400V以上才行

网友F:
安规电容的275V是额定交流工作电压

不是通常的电容标称的是直流静态耐压。安规虽然标称额定交流电压是275V,但是直流耐压都在2kV以上。标称这个275V额定电压,是表明它是设计用于220V交流电源上,而不是耐压只有交流275V。

安规电容抗冲击电压的能力是很高的,X2安规电容专门设计用在交流电源上用做滤波的,能横跨在220V交流电路L、N两端,长期抵抗2500V的冲击电压而不损坏,这个不是那些标称直流耐压400V的电容能比的。另外,由于安规电容的应用需要,耐冲击电流的能力也比普通电容强。如果X2电容大量损坏,大多和电容质量或者应用条件有关

楼主:
楼上说得精彩~

:)

谢谢指点~

网友G(2013-04-16):
说得很清晰,有收获

网友H(2014-03-24):
但275V的电容好象坏的很多啊,,,,,容量变小

网友I(2015-10-07):
规电容的275V是额定交流工作电压

不是通常的电容标称的是直流静态耐压。安规虽然标称额定交流电压是275V,但是直流耐压都在2kV以上。标称这个275V额定电压,是表明它是设计用于220V交流电源上,而不是耐压只有交流275V。

安规电容抗冲击电压的能力是很高的,X2安规电容专门设计用在交流电源上用做滤波的,能横跨在220V交流电路L、N两端,长期抵抗2500V的冲击电压而不损坏,这个不是那些标称直流耐压400V的电容能比的。另外,由于安规电容的应用需要,耐冲击电流的能力也比普通电容强。如果X2电容大量损坏,大多和电容质量或者应用条件有关

网友J:
应该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K:
9楼正解,不行换个厂家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