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芯片可以实现此功能?

楼主(2007-03-10):
单片机为电压3.3V的C8051F040,想用他的IO口控制LED指示灯。LED指示灯已经接了一个大电阻,需要24V的电压才能达到普通亮度。以前用光耦TLP521-4来实现,但是觉得这个办法很笨,请问大家有什么别的芯片可以实现这个控制?ULN2003或者DM7407行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读懂你的意思

你的LED很特殊吗?为什么一定要用24V的电压啊?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复,我的意思是这样的

我的led是外部设备的电路,已经串联了一个大电阻,必须要24V才能驱动。
ULN2003可以驱动吗?DM7407怎么样?谢谢你们。

网友B:
可以用ULN2003驱动

ULN2003 VCC端接3.3V,COM端接24V

网友C:
不知道需要控制多少路

一二路的话,用分立三极管更合适。

网友D:
随便说说

  支持6楼

楼主:
谢谢5楼的回复,看来还是ULN2003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