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的低级问题

楼主(2007-03-11):
以下是个延时程序段:
void delay1s(void)

  unsigned char i,j,k;

  for(k=100;k>0;k--)

  for(i=20;i>0;i--)

  for(j=248;j>0;j--);

我的疑问是:这里,怎么知道延时时间?这1秒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单片机为89S51,晶振为12MHz。

网友A:
差不多就行

网友B:
示波器测,要算的话会死人的。

网友C:
精确或者长时间定时应该采用定时器完成,

这样的延时弊端很多,不够准确,浪费MCU的时间,一旦有中断请求则延时会更长,如果开了看门狗,也会咬你的。

网友D:
在keil下看下就行啦?

网友E:
在Keil中有编译选项

设置成生成列表文件.LST中包含汇编代码.

再根据这个函数产生的汇编指令一条条计算..

还是5楼的朋友说的好,在KEIL中仿真一下儿,即快又省事儿.

网友F:
定时器

用定时器啊,MCU里面的这个东西就是干这事的....这样准确多了,要不然算起来很复杂,要算这几个for循环的汇编执行条数,每条的执行时间....

网友G:
keil里点调试后在汇编窗口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