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搞过短消息啊?请教下

楼主(2007-03-12):
短消息的编码方式有7BIT,8BIT,UCS2三种,支持中文的话呢就得用UCS2编码方式了,我采取的做法时,把要用到的汉语的码字存进去,需要用到什么中文,就存哪些中文进去,各位大虾写中文短消息时怎么做的啊?

移动和联通这个编码方式是怎么确定的呢?
发字母,数字等(即普通的ASCII字符),7-BIT编码;
 发送数据信息,如图片,铃声等,8-BIT编码;
 汉字时,UCS2编码。
象移动和联通是不是自动就采取我上面所说的编码方式呢?

比如说我发汉字,移动会不会把它认为是8-BIT或者7-BIT编码方式,这样我解码出来就不对了,望有做过的大虾指教一二。

网友A:
re

没有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个编码和移动连通没有关系!

网友B:
回楼上

1.如果用到的汉字比较少的话,可以自己做一个字库就可以了。多的话可以用硬字库,比较贵。(比如GT6040)
2.联通和移动是通过短消息中心号码来识别的。各个地方的联通和移动的短消息中  心号是不同的。
3.一般的汉字编码用UCS2,发送的那一堆数据里边有这一项可以设置。

可以发这个邮箱试试
zhangjf_0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