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延时程序寄存器数的分配

楼主(2007-03-12):
我是新手,请指都一下51延时程序寄存器数的分配如何计算。如延时0.2ms,12MHZ晶振,R6,R7两寄存器的值如何确定?C51和汇编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要想精确计算软件延时,必须看反汇编,而且和优化级别有一定的关系,有经验的一般不用软件延时,特别是较长(mS)的延时。

网友B:
如延时0.2ms,12MHZ晶振

最好使用定时器0,比如每次中断是0.1ms,2次中断就是0.2

如果更短的时间可以直接用汇编的空操作做一个子模块,不要用C,因为C的版本不同,产生的代码也不同。

楼主:
关于程序延时及定时器延时

我知道用定时器延时比较好,但是一些延时不长,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就不用定时器定时吧?还是要讨论下如何分配。

网友A:
随便说说

  不是说了吗?看反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