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位压缩BCD加法

楼主(2007-03-13):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buf[16];---此缓冲区0-3存放的是被加数,4-7存放的是加数,8-11存放的和。(低字节在前)
//扩展此缓冲区,便可以实现任意长度的压缩BCD加法
//*DataOneDptr==>被加数数组的指针
//*DataTwoDptr==>加数的数组指针

//作者:雁舞白沙
void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OneDptr,unsigned char *DataTwo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data i,j,k,l;
    j=0;
    k=0;
    l=0;
    for(i=0;i<DataLend;i++)
    {
        databuf=*DataOneDptr;
        databuf&=0x0f;
        databuf[i+4]=*DataTwoDptr;
        databuf[i+4]&=0x0f;
        for(j=0;j<2;j++)
        {
              k=databuf+databuf[i+4]+l;
              if(k>9)
              {
                  if(j==1)
                  {
                       k=k+6;
                       k=k<<4;
                       databuf[i+8]=databuf[i+8]+k;
                  }
                  else
                  {
                       databuf[i+8]=databuf[i+8]+k+6;
                       databuf[i+8]&=0x0f;
                  }
                  l=0x01;
              }
              else
              {
                  l=0x00;
                  if(j==1)
                  {
                       k=k<<4;
                       databuf[i+8]=databuf[i+8]+k;
                  }
                  else
                  {
                       k&=0x0f;
                       databuf[i+8]=k;
                  }
              }
              databuf=*DataOneDptr;
              databuf[i+4]=*DataTwoDptr;
              databuf=databuf>>4;
              databuf[i+4]=databuf[i+4]>>4;
        }
        DataOneDptr++;
        DataTwoDptr++;
    }
}

程序昨天晚上完成,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更正!

网友A:
很不好!

1、结果不对
2、模块耦合性不好,藕断丝连
3、所谓的任意长度并不是真正的作为参数的任意长度
4、变量名不规范
5、代码效率低,RAM、ROM、速度都不好

你的程序看似用循环可以节约code,实际上却导致code用量更多:-)
占用资源:Program Size: data=30.0 xdata=0 code=270

我简单改了下,占用资源:
Program Size: data=28.0 xdata=0 code=138

//N位压缩BCD加法

unsigned char idata databuf[16];    //---此缓冲区0-3存放的是被加 数,4-7存放的是加 数,8-11存放的和。扩展此缓冲区,便可以实现任意长度的压缩BCD加法

/***************************************************/
//xwj修改的程序:
//入口:
//*dataOneDptr==>被加数数组的指针
//*dataTwoDptr==>加数的数组指针
// dataLend   ==>数据字节数
//出口:
//*dataTwoDptr==>结果的数组指针,也可简单修改保存到*dataOneDptr地址
void dataAdd(unsigned char idata *dataOneDptr,unsigned char idata *dataTwo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low,high,buf1,buf2,over;
    over=0;
    while(dataLend--)
    {
        buf1=*dataOneDptr;
        buf2=*dataTwoDptr;
        low=(buf1&0x0f) + (buf2&0x0f) +over;
        if(low>0x09)
        {
            low=low-10;
            over=1;
        }
        else
            over=0;
        high=(buf1>>4) + (buf2>>4) + over;
        if(high>0x09)
        {
            high=high-10;
            over=1;
        }
        else
            over=0;

        *dataTwoDptr= low + (high<<4);
        dataOneDptr++;
        dataTwoDptr++;
    }
}

/***************************************************/
void main(void)        //测试程序
{
    unsigned char i;
    databuf[7]=0x12;
    databuf[6]=0x34;
    databuf[5]=0x56;
    databuf[4]=0x78;
    while(1)
    {
        for(i=0;i<4;i++)
        {
            databuf=0x11;
        }
        dataAdd(databuf,&databuf[4],4);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呵呵,真是50步笑百步了,我的也有明显BUG,还是改一下的好,免得贻笑大方:-)

网友A:
看似没什么技巧的代码,但ROM烧了一半,速度快了好几倍

斟误:
对应入口说明
//*dataOneDptr==>被加数数组的指针
//*dataTwoDptr==>加数的数组指针
这两句:
        buf1=*dataOneDptr;
        buf2=*(dataOneDptr+dataLend);
应该改成:
        buf1=*dataOneDptr;
        buf2=*dataTwoDptr;

网友A:
呵呵,仔细想了下我的程序还有个隐秘的BUG,先不说,看看谁能

:-)

网友B:
用算法处理好些:

void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OneDptr,unsigned char *DataTwo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bLogic = 0;
    unsigned char bCarry = 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while( DataLedn-- ){
L_Loop:
      j = *DataOneDptr;

      if( !bLogic ){
          i = ( *DataTwoDptr & 0xf )+ ( j & 0xf ) + bCarry;
          if( i>9 ){
             i -= 9;
             bCarry = 1;
          }
          *DataOneDptr = ( j&0xf0 ) | i;

          bLogic = 1;
      }
      else {
          i = ( *DataTwoDptr++ >>4 )+ ( j >>4 ) + bCarry;
          if( i>9 ){
             i -= 9;
             bCarry = 1;
          }
          i <<= 4;
          *DataOneDptr++ = ( j&0x0f ) | i;

          bLogic = 0;
      }
    }

    //最后进位处理
    if( bCarry ){
       DataLedn = 1;
       goto L_Loop;
    }
}

不要这样:unsigned char data i,j,k,l;
定义局部变量不要使用data、idata、xdata之类。

网友A:
农民讲习所 得程序有问题, goto

网友C:
又开战了???

我记得BCD码调整没这么复杂吧~~~晚上有空也参战参战~~~

网友A:
呵呵,等着晚上看你的好戏:-)

楼主:
XWJ你的程序很好!

但是考虑到做电磁兼容试验的时候,有可能导致原数组错误,故此特意复制到databuf;

避免在转换的时候不会发生以外时间!

网友C:
这能叫BCD???倒塌了~~~看看菜农的图片

这是按大端做的~~~

网友C:
再搞个组图~~~

网友A:
第24行根本不需要那样判断

楼主:
都是高人啊!

惭愧啊,偶的代码最大了!

以后不敢随意发程序了!

网友A:
HotPower,俺测试了,你的那个代码大了一点,速度慢了一点点

Keil 和LZ的程序都是按小端来的,常用的ARM、电脑的CPU也都是按小端存储的,
你凭啥要把它改成大端啊???

不合要求,拉出去打PP!!!!!!!!!!!!!!!!!!!!!!!!!!!!!!!!!!!!!!!!!!!!!!!!!!!

网友A:
而且,偶滴程序只要低4位,效率也不低,你凭啥说减10的是混

实在是胡说八道,再拉出去打PP!!!!!!!!!!!!!!!!!!!!!!!!!!!!!!!!!!!!!!!!!!!!!!!!!!!!!!!!!!!!!!!!!!!!!!!!!!!!!!!!!

网友C:
我倒塌了~~~51就是按大端存储的,为何打PP???

unsigned char databuf[24];//64位BCD加法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val;
//8位BCD加法(12 + 78 = 90)
  (unsigned char)databuf[1] = 0x12;
  (unsigned char)databuf[2] = 0x78;
  val = DataAdd(&databuf[1], &databuf[2], 1);//结果在val和databuf[1]中
//16位BCD加法(1234 + 5678 = 6912)
  (unsigned int)databuf[2] = 0x1234;
  (unsigned int)databuf[4] = 0x5678;
  val = DataAdd(&databuf[2], &databuf[4], 2);//结果在val和databuf[0]~databuf[1]中
//24位BCD加法(123456 + 456789 = 580245)
  (unsigned char)databuf[3] = 0x12;
  (unsigned int) databuf[4] = 0x3456;
  (unsigned char)databuf[6] = 0x45;
  (unsigned int) databuf[7] = 0x6789;
  val = DataAdd(&databuf[3], &databuf[6], 3);//结果在val和databuf[0]~databuf[2]中
//32位BCD加法(12345678 + 88888888 = 1 01234566)
  (unsigned long)databuf[4] = 0x12345678L;
  (unsigned long)databuf[8] = 0x88888888L;
  val = DataAdd(&databuf[4], &databuf[8], 4);//结果在val和databuf[0]~databuf[3]中
//64位BCD加法(1111111122222222 + 8888888899999999 = 1 0000000022222221)
  (unsigned long)databuf[8]  = 0x11111111L;
  (unsigned long)databuf[12] = 0x22222222L;

  (unsigned long)databuf[16] = 0x88888888L;
  (unsigned long)databuf[20] = 0x99999999L;
  val = DataAdd(&databuf[8], &databuf[16], 8);//结果在val和databuf[0]~databuf[7]中
  while(1)
  {
  }
}

unsigned char DataAdd(unsigned char *DataOneDptr,unsigned char *DataTwoDptr,unsigned char DataLend)
{
unsigned char One, Two, Tmp;//中间变量
unsigned int Sum = 0;//考虑CY位故取整型
  while(DataLend) {//不能DataLend--或--DataLend
    DataLend --;//调整到正确的数组位置
    One = DataOneDptr[DataLend];//取出正确的被加数
    Two = DataTwoDptr[DataLend];//取出正确的加数
    Sum = One + Two + Sum;//二进制求和(注意上次低位向高位的进位)
    Tmp = (One & 0xf0) + (Two & 0xf0);//为半进位做准备
    if ((Tmp != (Sum & 0xf0)) || ((Sum & 0x0f) > 9)) {//BCD码低4位调整
      Sum += 6;//凡加减10或9的都是"混球"~~~
    }
    if (Sum >= 0xa0) {//BCD码高4位调整
      Sum += 0x60;//注意"混球"~~~
    }
    databuf[DataLend] = Sum;//只存入低8位
    Sum >>= 8;//保留高8位做为下次低位向高位的进位
  }
  return Sum;//返回溢出标志(最高1位)
}

网友D:
呵呵

hotpower的程序正解.
2楼的那段程序好像没有检查1位BCD相加后产生(半)进位的情况吧.
比如 58+69 这样的式子,用2楼的算**出错的.

不过个人以为:象这种BCD的计算,如果用纯粹的C语言实现,玩的成分居多.
实际工程中应用不大.

51中提供10进制加法调整的指令,X86中甚至还有10进制减法调整的指令.岂不是浪费.
用1条指令就能完成的事情,何苦非要用几十上百条指令来做这个事情.

不过ARM中好像没有用于BCD调整的指令哈.:)

网友C:
哈哈~~~ARM的BCD有何难???不就是"男左女右"搞小端嘛

哈哈~~~帖个ARM程序,别让人说我在抄书~~~
算法嘛,不就是动动脑筋,吹吹气这么简单吗~~~

网友D:
废话

用C实现,在哪个芯片上不是一样.

无非就是如果产生半进位(进位)或者结果大于9(0x90),就加上6(0x60),这样一个概念而已.

我是说,如果用汇编,51中一条DAA指令解决问题.ARM中如何?

网友C:
哈哈~~~第24行才真正是程序的"精华"~~~

Sum = One + Two + Sum;//二进制求和(注意上次低位向高位的进位)
Tmp = (One & 0xf0) + (Two & 0xf0);//为半进位做准备

if ((Tmp != (Sum & 0xf0)) //判断半进位,即D3向D4的进位,例如8+9=17->0x11,不判将为0x01
   || ((Sum & 0x0f) > 9))//上句若无半进位,还要考虑BCD<=9的问题
{
   Sum += 6;//BCD码低4位调整,哈哈~~~这句在教课书里都有的~~~
}
if (Sum >= 0xa0) {//BCD码高4位调整
  Sum += 0x60;//注意"混球"~~~
}

网友A:
18楼请看仔细点哦,到底有没有半进位和全进位:-)

看到那个over变量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网友D:
呵呵,表示抱歉

没仔细看

网友A:
关于24行

    Sum = One + Two + Sum;//二进制求和(注意上次低位向高位的进位)
    Tmp = (One & 0xf0) + (Two & 0xf0);//为半进位做准备这句为什么不把之前的Sum尾数加上仪器判断?当然,要放在上一句前面
    if ((Tmp != (Sum & 0xf0)) || ((Sum & 0x0f) > 9)) {//BCD码低4位调整
      Sum += 6;//凡加减10或9的都是"混球"~~~
    }

比如这样写:
  while(DataLend) {//不能DataLend--或--DataLend
    DataLend --;//调整到正确的数组位置
    One = DataOneDptr[DataLend];//取出正确的被加数
    Two = DataTwoDptr[DataLend];//取出正确的加数
    Tmp = (One & 0x0f) + (Two & 0x0f) +(Sum & 0x000f);//为半进位做准备--计算低4位以得到半进位
    Sum = One + Two + Sum;//二进制求和(注意上次低位向高位的进位)
    if (Tmp > 9)) {//BCD码低4位调整
      Sum += 6;//凡加减10或9的都是"混球"~~~--以16为模,加6和减10是一回事,因为我另外记录了进位状态,只有你这看不到那才是混球啊
    }

    if (Sum >= 0xa0) {//BCD码高4位调整
      Sum += 0x60;//注意"混球"~~~
    }

哼!
以前编俄罗斯方块那么复杂的位碰撞和换行都想明白并全部用位运算处理好了,现在还会在这么小儿科的问题上翻船?

网友C:
哈哈~~~看到10就是不舒服~~~再发以前的PIC宏定义

一直没用PIC了,刚找到.
如果下午找到了,算法可能更简单~~~

一会用"红杏出墙记"编个更"混球"的~~~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18017/message.aspx

网友C:
我又该倒塌了~~~+(Sum & 0x000f)绝对是"混球"~~~

(One & 0xf0) + (Two & 0xf0)表示只计算结果的高4位.
即结果为低4位为0,而Sum在此处为0或1,肯定不能影响高4位.

+Sum在Tmp != (Sum & 0xf0)中被搞掉了.

网友A:
关于加6还是减10的问题

由于BCD是以每4位代表一个数字,10进制,超过9就进位,而对于BCD加法(不是十六进制加法),最大只可能是9+9=18=0x12,转成BCD是0x18,半进位的值只能是1或0

如果我们加上6,就会得到0x18,对于需要的后4位,还得屏蔽高4位(&0x0f),这时进位在高4bit里;
而用减10的方法,就会得到0x08,这4位已经是我们需要的结果,就可以省掉屏蔽高4位的步骤,节约一点时间

而我们判断进位时(不管加6还是减10都要判断的),就已经知道半进位了,半进位的值只能是1或0,如果是汇编,用CY的话下面半字节可以直接用ADDC来算,那就更快了;但C下加位变量会做类型转换,还不如用1字节来表示1和0方便、通用,这一步用掉了加6方法省掉屏蔽高4位节约的时间,实际上也就差不多的--既不会比他快也不会比他慢,但半进位标志更明显了(用汇编的话减10会更快)

网友A:
再说HotPower的程序为什么会慢一些和大一些

因为他用了双字节加法!

对于8位的51,除了汇编下用DPTR加1是双字节运算外,其他的都只有单字节运算指令,

如果多余一字节,则必然要多进位判断和运算;
而如果不足一字节,又必然增加屏蔽无关位的指令。
--这些都会增加指令和时间,因此只有尽量用处理器本身能字节运算的字长来计算才是最快的(对于51就是8位了)

网友A:
哈哈,和HotPower这样的高手“掐架”还是挺过瘾的,等你出招

网友C:
实际上我期待邓苗同志出手才算热闹~~~

搞不好他来个挑战咱们全下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