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于ULN2003但拉、灌电流都能输出的芯片?

楼主(2007-03-13):
类似于ULN2003,但拉、灌电流都能输出的驱动芯片,常用的是什么呀?最好末级电源电压也是可变的。我是想用51单片机驱动一个大功率场效应管当作无触点开关。

网友A:
当开关用?

开关频率很低的话不用加驱动芯片了,三极管搭一个就行

当然专用驱动芯片还是有的,如TC4426/4427/4428,正反相都有

楼主:
驱动风机

感谢指点!TC4426看上去很不错!
是要驱动一个12V直流电机,2、3A,带一个风扇,用PWM实现调速,开关频率该选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