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STC8051单片机控制功放音量

楼主(2007-03-13):
不知道什么方法比较方便,又不会污染音频?最好不要数字电位器,好像很贵的。

网友A:
用CD4051 分档来调音量

网友B:
pt2313/2312/2314或者sc7313

楼主:
多谢指点!

SC7313挺好的,可惜是I2C接口,如果有SPI的就更好了,因为STC有内置SPI硬件接口。

网友C:
因为STC有内置SPI硬件接口

因为STC有内置SPI硬件接口

哪一款???

楼主:
我记得是全有的啊

网友D:
无所谓呀

没有IIC可以字节写一个呀,控制起来还比较的方便一点呢。我不太喜欢硬件的接口,软件的比较的方便呀,也比较的好检查错误呀!

网友E:
LCD/LCM材料

网友F:
硬件SPI不值钱

有时候还没软的好用。

网友G:
9F:

用 硬件 串口发送一个 0xff 只要 SBUF=0xff;

你用软件模拟试试,要多少行?要占多少程序空间。

网友F:
软件SPI我想放哪个口就放哪个口

硬件的你怎么改?追求速度的人也不会来用51吧。

网友H:
采用电阻开关,不过价格比较贵,32档

采用电阻开关,不过价格比较贵,32档,单片机只要给出进位退位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I:
串口模式0??? 哪个51都有的

模拟个SPI就这么为难?

网友J:
偏离主题了

不管加什么都会有“污染音频”,问题是大小而已。
普通的数字电位器很便宜,音频用的贵一点。
对性能高的话就用专门的音量控制IC。

楼主:
专门IC

可惜都是I2C接口的,要是SPI或简单点步进式的对STC来说就更方便了。用软件模拟I2C当然也可以,就是至少要一个定时器来识别握手超时吧?

网友I:
晕,谁告诉你主机模拟I2C要用定时器的?

LZ是新股民吧?
用软件模拟接口很简单的,等你做过后就知道:不过如此

网友K:
写个I2C真有这么难?

网友L:
IIC C51demo

www.mcurd.com下载IIC模拟代码!

网友M:
用单片机控制伺服舵机

带动电位器转轴可以
完全没有电连接,决不会影响音频信号!
我作过,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