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keil移位的不解。请指点

楼主(2007-03-14):
都说c中》和《是补0,
但是为什么我在keil中软件仿真发现不对劲呢。
如果是unsigned右移是补0,为什么用char则补1呢?
char f;
f=0xfd;
f=f>>1;   //
发现它变成了0xfe呢,也就是说右移后左边是补的1

网友A:
随便说说

    应该是这样吧
    unsigned char f;
    f=0xFD;
    f = f>>1;    //

网友B:
char 是有符号变量,最高位为1表示负数

网友C:
3楼正解;不能因为移位而使一个负数变成正数

楼主:
再请教一下

main()
{
char yiwei();

~~~~~
deng=yiwei(deng,n);

~~~~~~
}

char yiwei(char s,char r)//传递参数,被移数和移动次数
{
unsigned char b,c;     //用uchar型
b=s>>(8-r);           //这里变成补1  什么原理呢
c=s<<r;              //这里左移是补0
s=c|b;              //
return(s);
}
如果我不改变大体结构的话,怎么变成补0呢,

网友D:
这是在做循环移位,楼主不妨用几个数在纸上演算一下,很

在纸上演算一下是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对这种小程序非常合适;自己演算一下印象更深刻。

楼主:
我现在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了补1,原因

现在我知道可以这个可以直接调库函数
不过,刚用了几天keil c,这两天在里面乱搞鼓,看各种情况机器是怎么处理的,什么原理,以后真正写程序就有章可循,知道怎么样写好一些。出了错也容易找。

网友E:
负数右移当然补1

就像 浪淘沙 说得,补0就变成正数了

网友:
那负数左移怎么就能边成正数呢?

deng=0x8e;
deng<<=1;
//deng=?

网友F:
移位

看是算术移位还是逻辑移位了额
前者是把最高位补到后面去
后者是补0到最低位去

网友G:
好好看看C语言的书吧,逻辑移位和算术移位是有区别的

unsigned右移是补0,用c有符则补1

网友H:
同样是>>操作,不同的系统结果可能会不一样,有的是逻辑右

有的是算术右移.  只有有符号的负数右移时,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楼主:
恩看了,潭浩强c语言书上说的,只有负数右移有点麻烦

网友I:
为什么int型和unsigned int型不会出现楼主说的那中情况呢?我刚才试过了。

网友H:
int型,你用-1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