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做的一个单片机项目的方案设计,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7-03-15):
本人项目中想设置两段程序,设想用以下两种方案之一:
方案一:一段程序(大约20K)放在MCU的32Kflash中,另一段程序放在外部扩展的 32K ROM中
方案二:外部扩展64K ROM,想把前32KROM存放第一段程序,后32KROM存放第二段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我同一时刻只能让仪器执行一段程序,想通过开关控制执行具体哪一段,看两种方案哪个好一点?具体怎么实现?软件控制或者硬件控制具体怎么做?请教各位大虾?欢迎进来讨论!!!谢谢

网友A:
服了你,竟然能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想得这么复杂!

把两段程序都放进MCU的Flash内,开始执行的时候软件判断一下执行那一段就跳过去执行就行了。
何必又内放又外扩的,浪费人力物力!

网友B:
LZ的意思应该是片内的ROM不足了,个人建议用外部ROM吧!

LZ的意思应该是片内的ROM不足了,个人建议用外部ROM吧!

网友C:
搞个小ARM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