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一篇好**.叫PS/2技术参考

楼主(2007-03-15):
用51做的ps2通用键盘,编好后,插到带ps2驱动的arm9开发板可以使用,发送没有问题;但插到pc上一直检测不到键盘,查来查去不知头绪,看波形也比较奇怪,跟那些资料所说的也不一样,估计是接收部分有问题;请问哪位大虾之前做过,能说一说接收pc命令的过程吗?

网友A:
因为PS2接口不是即插即用的,PC 只在自检时查找键盘并初始

没找到就可能报错或不理会了

Windows也只在启动时查找鼠标,启动后再插上去也是不理会的

当然,USB除外,因为它设计时就考虑了随时插入的问题,一插入就能检测到

网友B:
到我的地盘看看

有专门的详细介绍!

楼主:
你的地盘是^?

网友C:

如下是应答中的一段.

如下的通讯过程发生在我的计算机和键盘之间 当计算机启动后 我相信嵌三个命令是初始化键盘控制
器 后一条命令 使能 Numlock LED 是由 BIOS发送的 剩下来的命令是由我的 OS Win98SE 发
送的 记住 在我计算机上这么结果是明确的 但是它指示给你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告诉你启动时发生了
什么

Keyboard: AA  Self-test passed                ;Keyboard controller init
Host:     ED  Set/Reset Status Indicators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0  Turn off all LEDs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2  Read ID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Keyboard: AB    First byte of ID
Host:     ED  Set/Reset Status Indicators     ;BIOS init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2  Turn on Num Lock LED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3  Set Typematic Rate/Delay        ;Windows init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20  500 ms / 30.0 reports/sec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4  Enable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F3  Set Typematic Rate/delay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Host:     00  250 ms / 30.0 reports/sec
Keyboard: FA  Acknowledge

网友D:
RE:

你把电脑设置成开机不检测键盘就可以了

楼主:
那就用不了键盘拉?

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