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万谢!

楼主(2007-03-15):
要求:如果有20个模拟信号,经过A/D转换,然后用一个串口(就一个串口)输出。请问用单片机可以吗?用什么单片机?还需要做个专门的A/D吗(即能否就在单片机内做A/D)?如果不能请问该如何实现呢?
我是新来的好多东西都不懂,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十分感谢大家!!!

网友A:
能否实现,要看你的采样速度要多快

如果慢的话,是可以实现的。内置ADC的MCU也有很多。20路信号,应该需要一个模拟开关进行选择.

网友B:
可以使用avr单片机

选用一款带a/d的avr单片机即可,20路输入需要加一个模拟开关。

网友C:
问题仅在于20路信号转换后的数据是否能及时送出

串口速度快(波特率高),能够及时送出,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