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89E564RD无法由SOFTICE 转回到BOOTLOADER~~!!

楼主(2007-03-15):
大家好,我是一个SST89E564RD的新手,我已经成功由BOOTLOADER转换成SOFTICE进行仿真了,但是当我从SOFTICE转换回BOOTLOADER的过程时候电脑突然停电了,也就是说BLOCK0里面的程序只是转换以部分而已。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如何可以由SOFTICE 转回到BOOTLOADER啊?谢谢各位指点小弟~~

网友A:
去找个烧录器...

网友B:
突然停电!_!

没办法了.
    没烧录器时的最便宜解决方案:再买一片同样的芯片.

楼主:
麻烦啊~~

谢谢了,我现在借到了一个STC-ISP Ver 2.0B.PCB演示版的烧入器,不知道是否可以下载程序?看来是很麻烦,各位帮我 想一想还有什么好的法子?

网友B:
没用过STC的烧写器.

不知楼主有没有看SST89E564RD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