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d转hex

楼主(2007-03-16):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unsigned int BCDTOHEX(unsigned int bcd_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bcd_data>>8)*100)|((bcd_data>>4)*10)|(bcd_data&0x0f);

   return temp;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int  b;
    b= 1001;

   c = BCDTOHEX(b);
   }
    编译没问题,执行就出错?

   问题在那呢

网友A:
BCD码

b= 1001;
b 是BCD码???

网友B:
改成这样:

temp=(((bcd_data>>12)&0xF)*1000)+(((bcd_data>>8)&0xF)*100)+(((bcd_data>>4)&0xF)*10)+(bcd_data&0x0f);

b = 0x1001;

c = BCDTOHEX(b);

网友C:
是啊,LZ都没屏蔽无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