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串行通信

楼主(2007-03-16):
请问:51的串口通信,方式3。第九位RB8在接收时是在SBUF里面一起收下吗?

网友A:
SBUF只有8位,怎么可能收到9位数据?

网友B:
看看书就清楚了

网友C:
串行方式

第九位放在RB8

网友D:
re

放在状态口SCON中的RB8

楼主:
第九位取的时候怎么取

莫非 MOV A,RB8    ?

网友E:
要从SCON里取

rb8是一位
A是8位的

网友C:
RB8

用位C<--RB8,然后判断C的值即可,此处RB8是指位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