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的使用与产品质量的关系问题

楼主(2007-03-16):
看到另一个帖子里讨论该不该用仿真器的问题,觉得有必要说几句,因为我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开一个新的主题展开讨论,本人学识浅薄,还请高人评判。原帖的链接如下:换了个公司 发现问题多多?用仿真器要挨骂

在那个帖子里有两派观点:
不用仿真器是:1)为了炫耀 2)因为自信 3)为了培养新人 4)因为程序简单
用仿真器是:1)为了迅速定位故障 2)为了加快开发进度 3)为了调试中断的时候方便

我的观点是,首先不管什么原因,有条件要用仿真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用仿真器;第二也是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使用仿真器是保障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概念,产品的质量是做出来的不是测出来的,“产品的质量是做出来的”的意思是说,在产品设计和开发的各个阶段及各个环节的每个细节都与最终产品的质量紧密相关,使用仿真器的目的就是在开发的过程中,随时保证设计中要求的每个环节都是正确无误地被实现了,实现中的每一个分支、每一个程序段都是按照设计与想象相符。当你能够保证每个环节都是正确的时候,最后做出的产品自然就会有好的质量。

使用仿真器,你可以随时观察和监视内存中各种变量、堆栈的变化与状态,随时观察和监视各种寄存器的变化与状态,随时观察和监视各种外设的变化与状态,随时保证你的算法始终按照你的设想执行。使用仿真器的另一个更主要的好处是,你可以对程序中的某一个段落进行跟踪测试,很多程序内部的段落在产品阶段的测试是很难测到的,如异常处理部分就有可能无法模拟要处理的异常,而无法在产品阶段的测试中检测。

通常,测试的方案和流程总是有缺陷的,现实中没有一个测试方案或流程可以覆盖程序设计中的每一个分支,开发过程中仿真器的使用刚好帮助你弥补这个不足。熟练地使用仿真器后,你会发现自己对通过测试的自信心将大大地加强。

所以,强烈呼吁各位尽可能使用仿真器,不管是大程序还是小程序,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不是个人信心的问题,更不是炫耀的问题,产品的质量不能当儿戏!

网友A:
先支持一下楼主

明天再写详细的贴子:D

楼主:
谢谢NE5532的2个例子

加断点当然要考虑硬件的情况,不能想在哪里加就在哪里加;2楼的例子很好,恰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USB的枚举过程中,每个步骤之间是不能有较大时间间隔的,否则PC端将按超时处理,你可以在每个步骤结束后停下了察看执行的情况,当这个步骤无误后清除这个断点,设置下一个监测点,再从头运行程序,不能从断点处继续,因为这时PC端已超时退出枚举过程;这样一步一步保证每步的正确性,最后连续运行自然得到正确的结果。这就叫一步一个脚印。

网友B:
我觉得仿真器速度太慢了,用起来不爽.

不如软件仿真算法,然后直接上硬件测试. 需要查看问题的地方可以通过串口等方式反馈回来。

网友C:
一步一个脚印是正确的。

那如果遇到的问题是:EPSON M-U110II 打印机在匀速打印区内打印的文字出现变形,楼主怎么调试呢?

打断点吧,打印机一停下来就没有调试意义了,全速运行吧,变形的还是变形。

楼主:
6楼的问题当然是分别在打印出现变形的之前、之中和之后停

停下来时检查软件、硬件、机械等各部分哪里出现异常,根据各种故障假设,改变一些硬软件或机械参数,再在仿真环境下复位、运行、断停,察看各部分的变化,如此反复直到满意。

当然,仿真器只是辅助手段,像6楼这种复杂系统也需要配合5楼所说的串口反馈等手段,一台示波器往往也是必需的。

不要把仿真器想成是万能的,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工具;作为工具,有些场合适合,有些场合不一定适合。

我的观点是:仿真器的使用在保证产品质量方面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

网友D:
完全同意 平常人 的观点

网友C:
那么仿真器的功能也就是察看内存数据咯

用串口察看为何不可?

网友C:
当然补充一下,用不用仿真器和是不是高手之间没有必然联

这就像讨论该用Linux还是用Windows写C语言一样无聊。

网友E:
我觉得还是要了解一下,国外的单片机开发情况

可以有借鉴。

楼主:
回复9楼的问题:少量的数据可以用串口察看,有时可能更好

但数据量大时(上百、上千字节的数据)就不大适合用串口了。

串口一次输出较少数据,若不能一次准确定位,可能需要从新编译输出另一组数据,而用仿真器一次可以查看多组数据,达到较高的调试效率。

10楼的观点非常好,用不用仿真器和是不是高手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高手往往更需要有效顺手的工具发挥自己的水平,高手是干大事的,不应因为没有顺手的工具而限制自己的发挥。

至于国外的情况,不敢妄加评论,仅举一例,本人用过的第一台,也可能是中国第一台仿真器是Intel生产的8080仿真器,体积大约是80公分宽、60公分深、50公分高,后来Motorola单片机的仿真器体积迅速地缩小到两本大字典的尺寸;现在说起8080很多人都没听说过,但那时Intel就开始生产仿真器了,可见仿真器在国外开发领域的地位了。

网友B:
是的,有时候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用到硬件仿真器

象现在的芯片,ISP功能和JTAG功能已经很强大了,基本上只凭这两个东西就差不多可以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只有一些极少数比较特殊的场合,实在需要硬件仿真器了,才用硬件仿真器上去试试.

我觉得用仿真器去代替实际的芯片,反而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 由于仿真器的介入,不管从物理连接,
还是在软件控制上,都增加了复杂度,并且还有可能出现仿真器跟实际硬件不一样的结果,毕竟仿真器
也是个别人开发出来的产品,可能本身就存在bug. 而也有可能是仿真器是对的,而芯片存在bug.
当然了,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可以通过其它手段来解决的,但是从这一点上来看,仿真器并不是
太可靠的,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让你能够更快的调试. 例如模拟一个时序,你可以用仿真器
单步运行,然后慢慢来观察IO口的电平,这个用普通万用表或者LED都可以看清变化状态了。但是,
如果你有一台数字示波器的话,就不必这么罗嗦了,可以直接捕捉波形. 有时由于时序太快的
而导致器件无法识别,这种情况往往是单步运行可以,而全速就不行,这时就需要靠一点经验了,
在某些估计会出错的地方加上延迟.

至于一步一个脚印,我觉得用串口反馈就完全可以做到了。你可以开始只写一个个的模块,
然后分别测试,每个都测试通过之后,才放到一起,联合工作. 而需要设置断点的地方,你可以用一个
等待串口命令的语句,而需要返回某个变量或者内存的值,你可以通过串口来返回,当然也可以通过串
口来设置,只不过需要自己多写一小段程序而已,但这些东西一旦做好之后,以后也可以使用的。

使用仿真器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就是程序跑飞(例如指针越界,堆栈溢出等),这时你无法准确的知道
程序是在哪飞掉的,如果你有仿真器,就容易一些,估计还没飞之前,设置一个断点,然后再单步,看
它到底是在哪飞的,怎么飞的等等。然而,如果你的芯片具有JTAG,那么就可以通过JTAG实现这个功能,
而不用硬件仿真器。上次我在弄ARM_00_OS时,就是通过JTAG来解决问题的。软件仿真完全没问题,但是
上到硬件上全速就不行了,然而通过JTAG单步却没问题。这就有点郁闷了。后来想到是因为在特权模式下
访问用户寄存器的指令,后面不能紧跟访问备份寄存器。我在这些地方插入一个NOP之后,就解决掉问题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5&t=2076437&tp=%u771F%u662F%u6655%u83DC

所以我的观点是,平时尽量不要用硬件仿真器,实在没办法时,才动用仿真器。

网友F:
想问问楼主

你用的那台Intel生产的8080仿真器,在设计时用什么东西调试?显然不可能用仿真器,还没有做出来呢!
再往前说,8008乃至4004用什么仿真?
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用什么仿真?

网友G:
呵呵,来一场关公战秦琼如何?

网友C:
好热闹啊,看来又爆出一个热点话题

历史热点问题回顾:

[A]女生是否适合搞电子
51和AVR谁好
[C]汇编和C语言谁好
......

网友C:
投票看下结果吧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

不过没弄好,只能投前两个选项

网友F:
这不是“关公战秦琼”

第一台仿真器显然不可能用仿真器进行仿真,就和第一台5米立式车床不可能用车床加工一样。
所以,设计第一台仿真器的工程师绝对是头等高手,他的工作是“无中生有”,完全靠脑子想象仿真器的全部工作。但第一台生产出来之后就不一定了,用与不用仿真器,很可能是个人习惯,与是否高手没有绝对的关系。有的人用仿真器觉得方便,可以加快设计速度,有的人觉得不方便,还没有用串口或JATG甚至在多余的口线上加一两个LED调试来得快。
仿真器用好还是不用好,就像香蕉和桔子哪个好吃一样,是没有答案的问题。

网友A:
楼上的说法反过来正说明仿真器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最早的仿真器不是用仿真器做出来的,但是却有人专门做仿真器了。为什么会从没有仿真器到有人做出仿真器?因为有实际需要。如果真的靠头脑里面仿真就能达到目的,那仿真器就没有必要开发出来了。

真正的仿真器对实际物理运行的干扰和影响是很小的。很多人认为仿真器不可靠,是因为国内仿制的仿真器水平不够,或者受成本等条件限制,不能生产出更好地仿真器。原装的仿真器价格昂贵,但是的确好用。第三方仿真器是在性能和价格方面折衷开发出来的,所以不是很好,例如某些国产51仿真器,在仿真时候要占用51芯片上的一些字节,有的还要占据一些管脚,这样的仿真器在仿真时候,肯定与真实运行环境是不同的,造成仿真与实际运行有出入,不过看在价格上,用户也就忍了。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简易仿真器的存在,就认为所有仿真器都是不好用的。

网友G:
撇开自身所处的开发条件单独来讲用不用仿真器

俺觉得毫无疑义.十八般兵器只要使的称手就好.

网友F:
回 AA_55

我并不认为我的帖说明仿真器存在的合理性。
我是从来不用仿真器的,一次也没有用过。
当初我自己做过一个51仿真器,连电路板都没有(没钱,舍不得做电路板),所有联线都是用导线直接联,但做好之后仅用来烧EPROM,从未用来仿真。
早期,我的习惯是用EEPROM代替EPROM(省了紫外擦除的麻烦),调试完后再烧EPROM。后来有了片内带FLASH的单片机,就改成直接烧入了。
犬子在我的影响下,现在同样是放着仿真器也不用,他也认为不用仿真器调试速度倒快些。

网友H:
.

仿真器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不过,虽然我有时候,一个月就会设计五六个产品,但我也很少使用仿真器,

现在单片机的发展已经是很多工具,仿真器只是其中一种工具而已.在线下载和软件仿真等工具也能帮助我们调试,

软件仿真有些方面会比硬件仿真强,比如计算一个子程序的机器周期.

工具,只是在合适的时候需要用,坐车一般比走路快,但爬山可能比开车上山快,如此而起.

顺便说一句,我在1985年的时候,使用一个51的仿真软件,那软件特别好用的一个功能是程序可以有一个undo键,使我很随意设的断点,可以查到最后调用那个子程序的跳出点,另一个功能是很容易计算一大段程序运行后所占用的机器周期,这些功能,硬件仿真是不可能实现了

可惜,那个仿真软件因为不能在windows中运行,成了我很迟才使用windows原因

楼主:
哈哈,我是要讨论仿真器的使用与产品质量的关系,现在变

哈哈,我是要讨论仿真器的使用与产品质量的关系,现在变成要不要使用仿真器的讨论。

任何技术的发展,都有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一、初创时的手工精雕细刻,二、小规模生产的作坊或手工作坊,三、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

它的第一阶段——初创阶段,基本是完全靠个人智慧凭空想象,像18楼所说需要头等高手的无中生有;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生产效率低,只有少数人能够从事这样的开发,产品质量的保障完全靠个人经验。

为了克服初创阶段生产效率低的问题,那些头等高手把生产开发中的某些环节程式化了,使得较多经过训练的人在高手的指导带领下,能够参与到生产开发中,这就是作坊式的小规模生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保障产品质量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还是需要高手的参与,不能大规模的复制,满足不了大批量的需要。

进入到大规模的现代化生产的阶段,很多与大规模生产相关的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因此产生了很多质量控制的手段。这个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生产和开发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地展开;比如现在AMD有比Intel先进的四核CPU,但它需要用45nm的工艺生产,而成品率低一直是困扰AMD的最大问题,也成为Intel偷笑的原因,Intel可以用65nm的工艺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双片双核CPU与AMD抗衡。这里AMD面临的问题就是“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地生产”。

关于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系统的开发技术发展,也遵循这个发展原则。像computer00、maychang这样的顶尖高手还处在第一阶段,它可以凭空想象、无中生有;哪天computer00要自己开个小公司,雇几个人共同开发时,你就进入到第二阶段,你就要考虑如何能复制出若干个computer00这样的顶尖高手了;当你继续发展到可以开一个国际性的设计研发企业时,请问你又有什么手段复制出几十、成百的顶尖高手呢?

仿真器的使用,一方面是降低了开发单片机系统从业人员的技能与经验要求,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像高手一样达到较高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高手从事更加复杂和挑战性的工作,使一些他们曾经敢想不敢做的事情成为可能;就像造楼一样,过去没有塔吊照样可以造十几层的大楼,现在有了塔吊我们可以更快更好地造楼,可以造更高更大的楼。

13楼关于仿真器性能的问题,不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范围内,暂先不谈,但这确实是影响仿真器使用的大问题,以后有时间再讨论这个问题吧。我曾经专门学过仿真器原理设计的课程,可以贡献一些心得。

网友I:
不是绝对的事情

我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原则是能用尽量用,有的单片机根本没有仿真器只好不用。逻辑再严密的人做出来的产品不经过测试也不可能过关的。我们不是搞某种崇拜,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产品做好。

网友G:
凑个热闹接着听,这麽多泰斗级老师给咱讲课来了

网友J:
如果产品是做出来的我赞同

但是如果否认软件也是做出来不是测出来,我不太赞同。
好像没有人能够保证软件的每一行代码和代码之间的逻辑关系不会出错
即使你规划好了软件编写的每一个环节,那么没有可靠专业的测试,也不能保证其可靠性,否则微软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进行阿尔法测试和贝塔测试了。

网友C:
楼上啊,微软跟咱的应用可不一样

windows死机可以重起,飞机控制器死机可就只有见上帝了。

网友B:
倒塌了~~~~关键是调试的思路,工具只是个辅助的东东,

需要用的时候,有得用更好~~~~~~~~~ 就好比你把梳子卖个和尚,他们要来也没啥用~~~~~(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K:
在做过的项目中大概有5%使用了仿真器,

实际做项目时该用就用,但不推荐新手使用。

网友L:
和尚买梳子就不能给尼姑mm用了吗

唉,忘了尼姑mm也不用梳子滴,哈哈
还没争好吗.真劲夹哦

网友J:
呵呵,飞行控制器一般都是由备份的

主控计算机称作FMC(飞行管理计算机)由三套冗余系统构成,采用的不是少数与多数机制,而是完全一致则正确,否则报警错误,而一个飞行控制部分测试的时间远大于开发时间。
不过不用担心,万一计算机坏了,还有机械的液压系统,不会那么巧,带有备份的液压系统也..................

网友M:
26楼的朋友,微软正好是个反例

微软就是因为依靠测试来保证产品质量,所以质量没保障,因为它的设计有缺陷,所以不断地加补丁,但还是漏洞百出。正因为如此,他改进了设计,他的新系统Vista才会宣称比以往的系统更稳定!

网友J:
呵呵,也许弄错例子了

不过,我不知道楼上诸位的测试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测试目的有两个:
一个:通过各种环境,不同使用者的测试可以发现某些被忽略的问题,开发小组不是神仙,总会漏掉什么,大小多少而已,
微软比较惨,漏下的东西和bug太多,不过至少目前我们还得用。
第二个,也是关键的,用户不是工程师、技术员,他们对于产品的操作取决于用户群体对该类设备的认知度和熟悉程度。
即使一个制作过程非常完善的产品,但是用户操作很是蹩脚,那么也是失败的产品。

网友C:
测试是尽可能地找BUG

但是写软件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BUG,而不能抱着“反正有测试关”的侥幸心理听之任之。

网友J:
“反正有测试关”的侥幸心理

如果哪个软件工程师敢说这样的话,或者有这样的心态,只能有一样工作让他做:回家。

网友N:
有的地方是必须要用仿真机的,否则你口袋里的银子会很快

我在用OTP单片机时,是必须用仿真机的。虽然在软件仿真中已经有相当的把握,但还是用仿真机仿真后才放心烧片。

网友O:
to fsaok

跟踪功能确实不错……

不过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