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仿真调试能运行,下载到单片机后运行不正常

楼主(2007-03-17):
小弟第一次做项目就遇到一个很郁闷的问题,望各位大虾能指点。我用keil编写了C语言程序编译和仿真都能运行,仿真器用的是TKS-668B。但是下载到AT89C51,以及AT89S52都不能运行正常,现象是数据乱跑。有部分子程序又是正常运行的。搞了好几天了,都没有查出原因,看门狗和晶振都是正常的。希望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大虾指点。在此谢过了!!!

网友A:
随便说说

  如果程序不长,不妨帖出来.

楼主:
急!!

程序太长了,不能贴啊。

网友B:
重新搭电路

网友C:
我非常高兴这个帖子的出现

为我们不用仿真器提供了例子

网友D:
回求助

你说的问题我们经常遇到,解决过程:检查硬件(仿真环境与目标板环境差别大),检查晶振电路,在下载到目标板的软件中插入检测程序通过串口将程序运行信息在上位机显示,以便找到软件问题。

楼主:
谢谢jjp1939!

谢谢各位的发言。特别感谢jjp1939,我根据你说的方法测试了一下,发现了问题。原来是P0、P2口的上拉电阻过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