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的问题...高手进

楼主(2007-03-18):
请教高手:

1。在用Proteus绘制原理图时,怎样可以保存。有人说**版的能够保存。可我又重装了Proteus6.7**版还是不行。哪位大侠那有可以保存的版本,能发我一分吗?我的邮箱是yeyeenono830612@sina.com

2.我正在做两个单片机之间的串行通信,数据输入部分我用的是按键输入,通过按键时间的长短来改变传输的数据。这一部分是不是不能仿真出来啊?怎么才能仿真呢?

3。在对两个单片机加入HEX文件时,我的Keil软件的Options for Target是灰色的,无法执行啊。还怎样生成HEX文件呢?

在下出学,问题难免幼稚,望高手真诚指导,在此这万分感谢了!

网友A:
说说

1网上**多的是,要注意证书文件
2我写过判断一个键是长按还是短按,0.5s为界,不过仿真很不方便。不好把握,仿真时候可以把时间界做大一点。
3还是去找**版吧。不过,是不是你软件装的有问题?

楼主:
再请教

    我在网上下的也是**版。我使用周瑞景那本《基于Proteus....》书里自带的盘安装的,Demo版和Lite版都安装了。就是不知道他俩区别。在安装Lite版时,让install your licence keys我不会弄就越过去了。我是在Demo里画的图,就是无法保存。
   恳求高手详细说下吧

网友A:
我不是高手,建议到网上下破戒版本。

楼主:
  都是我安装版本的问题,以上问题都解决了。谢谢huangqi412 了

网友A:
呵呵,没关系,大家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