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7-03-18):
一个DSP图象处理平台。    pc机通过RS232口 向51单片机传送控制信息,单片机将受到的数据存储到外接的双口RAM里,
然后由单片机向DSP发出中断信号,DSP收到中断后访问双口RAM取得控制信息。
    问题是单片机如何向DSP发中断?假如利用单片机上的某个口,将其设置成双向I/O口来发出中断,那么应如何将它定义为中断发出口?而且这个口怎么知道PC的数据已经在RAM里存好了?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太简单了。。。

给出中断是你的主动行为,随便哪个口都行。。。
至于RAM有没有数据完全看你程序运行了,有了数据之后再发中断信号,这恐怕不是什么难题吧?

网友B:
什么人都在做单片机,难怪有人发出下面的口号了!

作单片机找不到好工作,赚不到钱

网友C:
这里是单片机论坛,只讲单片机,你若大谈双片鸭,看老大撵不

不信请东视记者马路上随机采访1000个人,看有几个人知道单片机
"什么人都在做单片机"那是因为单片机确实是个好东东,是地球人的知慧结晶.
没准你的后代会象"创可贴"那样方便地使用单片机,但你的前辈却为之奋斗了几十年,单片机从单板机进化到米粒大小的裸片单片机,价格从上千元暴跌到几元钱,这就是无数工程师为之心动,为之失眠,为之醉迷的壮观史诗.能在这样的历史壮举中划下一道浅痕,应该知足了.
不要嘲笑草原上那匹连路还没走象样的小马,正是这千千万万的奔马,才形成了这群马奔腾的草原状观.

网友D:
随便说说

  这年头听说过就叫熟悉,用过就叫精通,专家满天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