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16位mcu,5v供电,有外部总线,自带flash,有c编译器**

楼主(2007-03-19):
还有可以10片零售,价格50圆以内,带硬件乘法除法
1.moto  小批量,不会理我,编译器也不好搞
2.pic18f  无外部总线 ,其它都满足
3.凌阳   使用的人太少
4.intel196  无片上flash, c编译器无破解
5.c166  tms3202xxx   moto56xxx  都是dsp型单片机,价格要100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16位的呢?

8位有MCS-51,32位有ARM,绝大多数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B:
pic18f部分型号有外部总线

楼主:
还有希望有上下沿触发的,pic只有上沿触发或下沿触发

to 2楼:
51慢, 继电保护上都是intel196的,

ARM在工业上用的少,特别是要求高的地方,例如汽车的刹车,都是16位的,还有电机的控制,有ARM的吗?还有就是ARM是3.3V供电的,不好接口!

to 3楼: 请问是哪些型号,就怕零售不好买

楼主:
还有要芯片是可拔下来换的,封装是DIP或plcc这种

网友C:
随便说说

  C166,KEIL支持,有RTX166 TINY

网友B:
几年前的51慢,现在一大堆51比96/PIC等还快

100MIPS应该不慢吧?
PIC18F也只是8位的,最快也才10MIPS。

网友A:
楼主还恋着MCS-96,还是用新眼光看看现在的51吧。

楼主:
楼上的几位要求可没看清呀

to 8楼:我写的帖子是"intel196  无片上flash, c编译器无**",我可没有迷恋哟!

to 7楼:你说的是c8051吧,3.3v供电的,而且是贴片的,不符合我的要求

to 6楼:c166的c编译器我没搞到**的,而且价格到了100快,因为是c166其实是带了dsp的mcu,比16位的要高档一点

网友B:
还没做产品前就想着它容易坏,要更换,晕!

“3.3V供电的,不好接口”
你的想法而已

楼主:
3.3V和5v接口,当然不好接,转接芯片要钱呀!

网友C:
随便说说

  16位MCU从大体上讲就那几种内核,LZ只能依他,不可能让别人为你专门设计一个

网友B:
晕,谁说“3.3V和5v接口”一定要装换芯片?

一大堆3v3的MCU都可直接和5V接口。

网友D:
要求太多,钱太少,不能划"="啊

楼主:
3.3V输入ok,那怎么控制外面ttl的芯片?

网友B:
晕,你知不知道什么是TTL?

TTL输入要求:高电平>=2V,低电平=<0.8V就OK了。
3V3驱动TTL完全没问题。

网友E:
有倒是有,就是不是5v供电的

cyan的16位单片机,内部flash最大512k,有外部总线,c编译器免费使用

楼主:
现在降低要求

贴片可以,价格可以到100圆,
必要条件
1.c编译器**
2.要有上升下降沿触发,(最好是事件触发)
3.外部总线得要

网友F:
感觉LZ得去补补课了

用ARM吧

楼主:
飞利浦的arm有好多问题呀.请xwj推荐还有什么其它arm

网友B:
没有哪家的有问题,用的人有问题而已

网友G:
用西门子的

RD88???, 前几年用过, 想不起来了

楼主:
我要是没问题,我就不会问问题了

楼主:
pic18f8xxx有外部总线

这些大厂到了一定规模,当然产品都是渐变,而不是质变。只有小厂,或者新进入该领域的,都希望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如果我上面说的要求都满足了,你们谁会买其它mcu。
除了要**的编译器,上面还有哪条过分?
要5v,要DIP封装的,要好购买,要事件触发功能,要外部总线,这样初学者好入门,好使用,好接口吗。

网友H:
随便找一个arm就够你用,菲利普的arm问题也是极小极小的!

网友I:
DIP就算了

有外部总线的16位mcu,管脚数少不了,dip的难,c166/xc166蛮好,**花点时间不难找

网友C:
最后推荐一个

  最后推荐一个INTEL MCS251系列,虽然是8位机,但直接支持16,32算术运算,全兼容51,KEIL支持,可以很好支持RTOS,甚至比32位还厉害...

网友B:
LZ,我服了你

你还不如把这些厂家都搬回自己家,要什么样的MCU让厂家给你造好了。

楼主:
不和lyjian同志争了,还是回到正题

同意xuyinghui的意见."有外部总线的16位mcu,管脚数少不了,dip的难"
现在有几种:mcs251, pic18f8xxx, c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