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种能产生频率可调的脉冲产生方法

楼主(2007-03-19):
(无正文)

网友A:
买个6脚得CPU

编个小程序

网友B:
提问也要说清楚些

频率从多少到多少?连续可调还是步进?步进的话,步长多少?
方波幅度?脉冲宽度?

否则,我告诉你:万用表的两根表笔拿在手里,碰一下出一个脉冲,自己碰吧。

楼主:
RE #3

谢谢您。您见教的是。
我想让MCU输出从100HZ--4KHZ的方波脉冲。 方波输出为5伏,占空比是50%。用滑动变阻器来控制输出频率的大小。
控制流程是 : R的变化--〉AD--->mcu --->输出F变化的方波脉冲信号。
我想知道:
1。连续可调如何实现。 MCU是用的STC的12C5410AD。
2。步进如何实现,步进的步长是50HZ
PS: 连续可调的时候是不是频率是一条平滑的曲线?

网友C:
随便说说

  这样程序很难吗?等别人现成的程序是不可能.还是自己努力吧.

网友D:
楼主自己努力啊

你不是已经有想法了吗。.就按你的想法做就是了..我记得貌似调节出来的频率不是线性的

网友A:
这样的功能555可能更合适

简单,便宜

楼主:
谢谢大家,

俺是想, 找个例子来学习一下,然后再编
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对。?

网友B:
回 qlqwl

频率步长50Hz无法实现,因为单片机是用计数方式确定时间的,只能做到周期准确,频率只能近似。
用变阻器是个笨办法。既然用单片机,为何不用键盘输入频率值?加上数字显示频率也很方便。
要实现变化的频率输出,最好用有PWM输出的单片机,例如AVR系列中某些型号,比较方便。
要连续可调,应该用变阻器输入,用多谐振荡器产生振荡。不过频率不准确也不够稳定。+

楼主:
RE   #9

要求我不能用键盘,只能用变阻器。步长也就是个大体值, 不要求十分精确。
关于用555, 多谐振荡器,都考虑了,不适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