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除以2等于2.5用C怎么实现?谢谢

楼主(2007-03-19):
我在显示界面上要输入2个值,对应与C程序的2个变量,input_one,input_two。
在MCU内部想要得到一个值ct等于input_one除以input_two。
我用这样定义的#define  ct ((input_one)*(1%input_two)),结果错拉。
想了想错误原因:比如input_one=5,input_two=2.那么1%2=1;所以结果就等于5*1=5了。
如果该为整除,#define ct ((input_one)/(input_two)),这样ct的结果是5/2=2;
我本来想要的ct是2.5,想了半天也不明白怎么来实现它.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A:
2/3=0.66666666666666666666667,楼主用哪家的方法算出2/3=2.5?

楼主:
to 平常人

我晕!
不好意思,在单位一直调试5除以2了,现在回到家看着2除以3就想成5除以2了,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改一下。

网友B:
强制类型转换.

#define  ct (((float)input_one)/(input_two))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刚才把你的那条语句在TC上运行了,结果正确。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