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C中获得奇偶校验位?

楼主(2007-03-20):
有没有好的方法,不嵌入汇编的情况下,获得一个uchar类型数据的奇偶校验位P。

网友A:
去看HotPower的红杏出墙

网友B:
刚刚研究了一下51的,很容易:给ACC送数,P就是奇偶结果。

// P=1 表示ACC中1的个数为奇数,P=0 表示ACC中1的个数为偶数
// 7位数据,最高位为校验位,若作偶校验,P=0为校验正确
ACC = ucha_data;
if( P==1 )
{
    // 7位数据,最高位为校验位,偶校验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