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仿真C8051啊?

楼主(2007-03-21):
Silicon Lab IDE V2.90版能仿真吗?

KEILC51 Version3仿真C8051F040,是能仿真运行,但IO口无法仿真输入,也没有中断产生仿真呀!感觉不能真正仿真

网友A:
可以,

  用U-EC5仿真可以的。中断也可以进入

网友B:
随便说说

  silabs的硬件仿真器可以说是最好的,4个硬件断点,不占用任何IO(共用),
可以在KEIL中使用或在silabs的IDE中使用,KEIL的功能远远强于silabs的IDE,所有我一直都是在KEIL中使用...

楼主:
我没说清楚

我是说一点都不用硬件,也不连接任何硬件,完全在纯软件下实现各种中断,及I/O口的输入。能吗?

网友B:
随便说说

  也可以(KEIL),这就是纯软件仿真,还可以写调试函数,复杂的还是硬件可靠...

楼主:
我用的是uVision3

比如说我想P1.0中断,该怎么做?
有没有菜单中的选项,选择P1.0,点击后再单步执行就会进入中断?我以前用的IAR的MSP430编译仿真软件,它就有各种选项可以点击进入中断。而不用在程序中调用中断函数。

网友B:
随便说说

  进入软件仿真环境后,有一个外设菜单,里面有当前MCU所有支持的外设选项,
我还是建议
  "也可以(KEIL),这就是纯软件仿真,还可以写调试函数,复杂的还是硬件可靠..."

网友B:
再啰嗦一句

  仿真是手段,是过程,而不是目的,不是目标...

网友C:
c2接口编程器

请教c2接口编程器怎么自己做的
能否提示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