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51扩展多个中断优先级

楼主(2007-03-22):
  听说标准的51也可以扩展多个中断优先级,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
在标准MCS-51中,作为嵌套中断,仅有两个优先级,且可编程

而若是并发中断,其优先进入次序是固定的。

楼主:
随便说说

2楼没读懂我的意思,可以用软件的方法来扩展3,4个中断优先级,也就是有可能4级嵌套中断。

网友A:
既然有了“软优先级”,为什么还要有“硬优先级”呢?

楼主:
随便说说

  因为硬件不支持,所有只能通过编程达到硬件的效果。。。

网友A:
晕!“达到硬件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