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数计算问题

楼主(2007-03-22):
程序中要将频率值转换成周期,单位是us。频率有可能是小数,我现在的程序是这么写的:
   float fre_time;
   uint  fre_t_us;
    fre_time = 1/(fre_data)          //算周期
    fre_t_us = (int)(fre_time*1000000) //转换成微妙
  这样单片机算起来似乎要很长时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尽量不用浮点型数据计算

其实fre_t_us =1000000/fre_data嘛,用不着浮点数吧,如果精度不够,将1000000左移就可以了,结果再右移还原

网友B:
随便说说

  这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浮点数计算没有想象的那么花时间。

楼主:
fre_data本身就有可能是个小数

如果按照2楼的方法,还是要浮点计算,因为fre_data本身就是小数。

网友C:
除非你是在做科学计算,否则没有必要使用浮点数

long int的表达范围能达到-21亿到+21亿,有效精度可以达到10位,有什么工程技术数值不能表达的,非要浮点数?

网友A:
fre_data也放大到整数

根据精度要求左移不同位而已,比如1.5/0.4,分子放大256倍得384,0.4放大256倍得102(弃小数)结果为3,精度不好没关系,前者改为放大65536得98304,除102得963十六进制数为3C3,C3就是小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