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485发送时编码延时选多少为好

楼主(2007-03-23):
在程序中编码脉冲延时选多少为佳,通信距离200米左右

网友A:
应该是状态转换延时

该延时1mS足矣。信号本身的宽度极限由接口器件和线路路况、距离等综合决定即存在速率极限,普通线路200米不要超过96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