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出现数据库已达最大值提示,该怎么解决?!

楼主(2007-03-23):
各位兄台:
    小弟在用Protel 99 se画图时,出现 [Microsoft][ODBC Microsoft Access Driver]数据库已达最大值,的错误提示,所有改动需保存时,均出现这个错误,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可能是软件出了问题...

楼主:
可能性不大

打开相对小点的Protel文件,就可以进行任何操作的

网友B:
关掉,重起下...是电脑重起

网友C:
我晕,把数据库压缩一下就可以了……

压一下,可能几百兆的文件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两兆。
protel自带压缩功能。你搜索一下“protel 压缩”看看操作步骤好了,我懒得敲……^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