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485总线保护问题

楼主(2007-03-26):
我们常用的485保护电路都是5v的,在添加tvs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方法和型号,120欧电阻也是,可是这次为了统一系统供电电压,使用了3.3v485,下面的电路应该怎样改呢?tvs应该用啥型号呢,图里的电阻制是否也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