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热电偶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03-26):
(无正文)

网友A:
用万用表实际测一下就知道了

正电压负电压都知道了

楼主:
就一个热电偶呀,怎么测呀?

拿其中一端放在结点处吗?

楼主:
两端对测,试出来了

可是还有其它问题呢,二楼的大哥多在我贴子处走动走动

楼主:
如果我接运放,冷端是不是应该接运放的负输入端呢?

我用的是AD623,那冷端是不是应该接到AD623的第二脚(负输入)呢。

网友B:
外行

太外行。

书上不是明明写着焊接点是测量端,开路端---冷端是接电路的吗?什么仪器也不用的。正如人的头和脚,一目了然,与什么K型不K型的,没有任何关系。讲到用表测,恐怕是没看过书没见过热电偶吧?

网友B:
如果没有焊接点,就是断偶,不能使用

网友C:
“哪个是测量端”一目了然,那个接正那个接负也一目了然

红线和黑线总分得出来吧?

LZ说话太外行了,什么叫“冷端是不是应该接运放的负输入端呢?”啊?

立 先搞清楚冷端的定义再说吧,要不别人很容易答非所问的

网友A:
倒塌了……

没仔细看题,搞得俺也犯低级错误了

网友A:
来一张俺的参考图

呵呵,自己感觉精度还可以,而且可以不要负电源供电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3/2007326151010404.jpg

网友A:
21ICBBS怎么传不了图纸?

楼主:
各位,还真被大家说对了,我这是第一次见热电偶

楼上的大哥,BBS传不了图纸,就直接传我邮箱里吧,多谢了!
我邮箱 chengfengfeitian@163.com

网友D:
两条导线焊在一起的那一端是热端

K系列热电偶,用一条鎳铬合金线和条鎳硅合金线焊在一起.焊在一起的那一端是热端,另外的两端是冷端.  冷端分 + - 极,一般都用这样的方法来分辩: 把冷端接到万用表上(打道mV挡),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热端.就分辩出来了.
如果热电偶到测量端较远,就应接补偿导线,偿导线也分 + - .

网友B:
图片上传不了了?

试一个,如果确实不行,到BLOG系统传看看。现在站长睡觉还没硬呢,因为我们爱折腾

网友B:
我传怎么没问题?

再来一个

网友A:
上俺的BLOG看吧

http://blog.21ic.com/user1/556/index.html
相关链接:http://blog.21ic.com/user1/556/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