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公司以前做的产品有点疑惑

楼主(2007-03-26):
今天看到公司以前做的一块板子原理图:把1组P口用74HC245来扩展成4组。我想74LS245只是双向总线,也没有锁存,也没查着有驱动,所以我认为不能作为输出扩展口。那么这个图就是错误的,但是产品一直运行的很好啊。
请教大家一下啊/(具体电路图公司保密的,没办法贴出来)谢谢

网友A:
那我们就没法说了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好像245有方向的控制线吧。时间长了,有点记不清楚了。。。。。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也许只是扩展驱动能力吧

网友D:
应该是分时复用吧

网友A:
5楼说的奇怪,245没锁存如何分时复用

网友D:
利用245的片选和外围器件的片选相互配合完全可以实现复用

网友E:
可以作输入也可以

做输出,需要时选通相应的245即可,我有时还输入/输出轮流换着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多谢你们的意见。

网友F(2008-12-02):
这个可以用啊

就相当于把245当成开关用了

网友G:
晕,这么老的帖子也挖出来了?

虽然LS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