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困惑,不吝赐教

楼主(2007-03-27):
se, AD, AN, fm, go
请那位大侠指点,小弟初入门墙不知这段程序中为何set的值只能加到1而不能加到大于1。
void scan_key(void)

 uchar  set
 if(add==0)//按键进入
 { delay();//延时10ms
   delay();
   if(add==0)
   { fmq=0;
     set=set+1;//
     if(set>=6)set=6;//档位加1

    F0:if(add==0)goto F0;
   }
 }

网友A:
少用GOTO语句。

少用GOTO语句。初看起来没有问题,过一下我拿回去好好的看一下,是不是语句上真的有问题。

网友B:
逻辑错误

或者中间漏了一句对add的操作,比如:add++,否则程序就会死循环在 F0:if(add==0)goto F0; 这句了
另:F0:if(add==0)goto F0; 可改为while(add == 0);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我再试试。

楼主:
按上方法用仿真器观察也不行,用汇编这样编成没问题。

不知用c语言怎样的格式可以正确编译,请指点。

网友C:
标号错误啊F0

F0应该在第2个if前面啊,否则set怎么会大于1呢,肯定只能=1啊:)

网友D:
我觉得楼主这样写可以啊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include <REG52.H>

sbit add   = P1^0;

void scan_key(void)

  uchar  set;
  if(add==0)//按键进入
  {
    if(add==0)
    {
      set=set+1;//
      if(set>=6)set=6;//档位加1
      while(add==0);
    }
  }

main ()
{
  while(1)
  {
    scan_key();
  }
}

我用KEIL仿真了一下,可以实现啊

楼主:
6楼的大哥理解错了!

6楼的大哥理解成循环加数值了,这是一个档位计数程序,当按键按下set值加一,按一次只能加一档,最大值可加到6。再按7楼大哥的方法一试。

网友C:
不是理解错误啊,没给主函数,谁知道是按一下值+1啊:)

网友E:
把set改为全局变量吧!

网友F:
改为全局变量

对,将set改为全局变量,在主函数中赋初值0肯定可以。

楼主:
按7楼大哥的方法用仿真器观察了一下,OK。

七楼大哥的主函数中加了while语句:
main ()
{
  while(1)
  {
    scan_key();
  }
}
若将while语句去掉变成如下:
main ()
{
      scan_key();
 }
这样set值就不能加多了。用反汇编观察前者在主程序中多了一条sjmp指令,是程序运行完成后跳到开始从头运行。后者没有simp指令当程序运行完成后不能从头开始,因此set值价不上去。
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准确,望各位指教。
再按九、十楼两位大哥的方法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