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574实现数码管动态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7-03-27):
该电路我是觉得不可以实现的。
但别人觉得可以的。。
个人分析:
该电路中的74HC574提供拉电流是8MA左右,而使数码管动态显示的话电流要20MA,所以数码管不会很亮的。
以上是个人觉得,错的话,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A:
看不到你的图。

看不到你的图。
74HC574每输出能拉30mA,但VCC、GND只能过70mA.因此平均每脚只能带8mA,不进行电流放大,很难驱动重负载。
除非LED使用超高亮的,否则直接驱动LED会因为电流不够而造成亮度不够。

网友A:
注意你的单位写法!这样的错误不该重复。

8MA左右,而使数码管动态显示的话电流要20MA

网友B:
这类芯片可以输出20mA甚至更多一些

输出8mA的条件是保证输出电平,如果不要求输出电平,则可以输出更大电流。数码管动态显示恰恰不要求电平,只要求电流(当然,输出电平必须大于LED导通电压),所以可用,芯片不会损坏。
显示汉字常用74HC595直接驱动LED点阵模块,而74HC595输出级结构与74HC574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