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钟的程序

楼主(2007-03-27):
我最近要开发一个时钟的程序,用PIC16F630作MCU,它内部的时钟频率为4MHZ.图中的12个三角形分别分别代表12个小时.红色的三个长方形分别代表时针,分针,秒针.做硬件的时候,要在一个圆周内放60排发光二极管.秒针每动一次,其中一排发光二极管被点亮,而原先亮着的那一排发光二极管会熄灭,如此循环60次,这时分针所代表的那一排发光二极管被点亮. 如此循环.原理就同那种指针式的钟表一样.

网友A:
搞大了!

你的钟很大么?直径几米?

网友B:
有什么问题么?

MCU引脚数量较少
可以采用动态扫描,自己排列一下顺序
还要增加驱动电路
不同长短代表不同的时分秒。

网友C:
看来这个种的个头不能小了,

    如何区分时,分,秒针,仅长度不同吗?

楼主:
.

谢谢各位大侠的意见.现在我想把MCU换成PIC16F877.我的初步思路就是上电以后,通过小时,分钟,秒这三个按键来调整时间.电路工作时,有三个I/O口同时输出高电平分别为小时,分,秒,用外接三极管来驱动相应的LED.秒针每动一次,下一排的LED被点亮,原来亮的那一排熄灭.如此循环60次.然后分针会动一下.以实现钟表的功能.
请各位大侠给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D:
考虑分区锁存。

网友A:
60排LED,

每排按20个LED计算,就要1200个LED,我没有理解错把。

网友E:
钟够大

这个钟的成本够高哦.,光一个LED阵列,就够一壶的.而且只能并联,驱动电流就会很大哦,你的那个思路实现起来会有难度的,最好扩展I/O口

网友F:
是不是挂在广场啊:)

网友B:
要不楼主参考LED大屏幕方案吧

显示的话相当于输出到LED屏幕,只不过你的可能是单色,没有灰度
如果要降低成本,把不亮的LED拿掉。

网友G:
这个玩意做LED似乎太奢侈.还不如老式指针挂LED

这个玩意做LED似乎太奢侈.还不如老式指针挂帖片超高亮LED实现24小时发光.

很巧,我脑里一直有和你这个构思相似的设计.但是最终没有实施.因为制作和使用成本很不划算.做LCD也许是个好主意.不过也不可能搞成巨型的.手表或台式钟还好.大型家用挂钟已经有点夸张的了(决非做不到,而是销路不乐观).

非要搞巨型LED,也不是不行。巍虹灯也可考虑。

网友H:
请问时钟,分钟长短都一样怎么驱动显示呢?

网友I:
这么大的钟??

网友J:
可以考虑用不同颜色的LED来区分秒,分,时

如果用不同颜色的LED来显示的话,是不是更好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