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C8051F13X应用问题??

楼主(2007-03-28):
请问有用过C8051F13X的朋友,怎么我的130所有输出口全部是一直是‘1’呢??Silicon-C8051F Programer提示:程序可以写入、读出、正常运行。。。 就是运行时输出不变,一直是‘1’,哪位朋友、高手、大侠知道请赐教!!~感激涕零~~是交叉开关配置、时钟信号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配置原因~~

网友A:
随便说说

  使用SILABS的配置向导产生源代码,再复制源代码...
  端口若配置成模拟口,则不受控...

楼主:
P0-P3输出都为‘1’~??

是P0-P3输出都为‘1’~??
即更端口配置为模拟口也只有P1口啊~赐教!!

网友A:
随便说说

  还是看DATASHEET吧,我没有使用过13系列,这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吧...

楼主:
ayb_ice老兄~DARASHEET我看了几天了!就是没找到原因~

对IO口的状态控制的影响没有别的什么设置了吧~
交叉开关、系统时钟。。。还有吗??
劳烦

网友A:
随便说说

  开发板都有例程,找个看看...

楼主:
搞定了~特殊功能寄存器还有页地址...

搞定了~C8051F130的特殊功能寄存器还有页地址...大家注意了~~!多谢热心人!

网友A:
随便说说

  看门狗关掉没有...

网友B:
还是DATASHEET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