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 急要点东东 那位大侠给个吧

楼主(2007-03-28):
小弟 在作矩阵数码管显示 ,共6个。与51连接。那位大虾有原理图给小弟一份。最好有c程序的。小弟比较菜。见笑了。还有一个串口接受的子程序没看明白,给点提示吧!!!
zhenyongan2008@163.com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0;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 = 0;
ch=SBUF;
if(ch>127)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下两句不明白
checksum= ch-128;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下三句更迷惑
checksum ^= ch;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
{
read_flag=1; //如果串口接收的数据达到INBUF_LEN个,且校验没错,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
}

网友A:
我的个人观点

这个程序把收到的数据采用“半加校验和”方式来校验的。
目的是每一帧中的第一个字符(不包括起始字符)到该帧中正文的最后一个字符作异或运算,并将异或的结果(展品或校验码)作为报文的一部分发送到接收端。接收方接收到数据后计算出所接收到的数据的展品或校验码,再与发送方传过来的校验码比较,如果不同,可以判断通信有误

将所有需要校验的数据用异或得到的结果(checksum ^= ch;这条语句就是校验方式)
if( (count3==(INBUF_LEN-1)) && (!checksum) ):表示接受完毕并且校验正确了

if(ch>127)//如果接受到的数据最高位是1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 ch-128;//把校验和最高位置0
}

楼主:
谢谢

小弟认为 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十分感谢。
 通常情况是加什么校验!如果不加会有什么后果呢!!

想和happystar 交个朋友,向你学习!可以吗!

网友B:
增加校验可以保证通信的正确

如果没有,可能会有某些数据错误(和通信速率有关,长度,干扰)那么收到错误的数据,依照错误执行,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建议增加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