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430的朋友进!

楼主(2007-03-29):
头文件怎样定义才能兼容msp430F149跟135啊!
谢谢指教

网友A:
随便说说

  这还要精通吧?
  用预处理就可以了...

楼主:
请教LS

请指教?

网友A:
随便说说

//-------------------------------------
// 不可以同时定义MSP4300F149和MSP4300F135
#define MSP4300F149
//#define MSP4300F135

#if defined(MSP4300F149) && defined(MSP4300F135)
    #error "不可以同时定义MSP4300F149和MSP4300F135"
#endif

#ifdef MSP4300F149
// 此处添加149的头文件
    #include "MSP4300F149.h"
#endif

#ifdef MSP4300F135
// 此处添加135的头文件
    #include "MSP4300F135.h"
#endif

楼主:
自己搞定了!

还是自己来
#ifdef  __msp430x13x
#include  <msp430x13x.h>
#else
#include  <msp430x14x.h>
#endif

网友B:
呵呵,本来就该“自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