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计价秤的零点跟踪

楼主(2007-03-30):
电子计价秤的零点跟踪怎么实现啊?是检测到小于最小称量的1/2,立刻作为新的零点吗?还是检测到存在一定时间后,作为新的零点?请达人指导。谢谢先!

网友A:
随便说说

是零点跟踪吧,你后面的说法是对的.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大侠!我搞错了,是零点跟踪。我后面的说法是对的?那要多少时间?行业上有没有标准啊?谢谢!

网友B:
后面的那种好 !

国家规定 零点跟踪时间>1就可以了,所以只要你的秤允许,零点跟踪时间越长越好。时间的设定也没什么要求,只要不把正常加载的重量跟踪掉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国家规定零点跟踪时间>1就可以了,1的单位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