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3-31):
  有一个项目使用的MCU没有定时器,没有中断功能,怎样实现定时关机等与时间相关的功能,不要求非常准确...

网友A:
RE

是pic那种吗?
还有个计数器吧?
计算指令周期的计数器也没有吗??

网友B:
可以用指令延时

你可以编一个延时指令,调试出相应的参数所对应的时间

楼主:
是PIC

对是PIC,虽有定时器,但没有中断功能,真不知PIC是咋整的,连中断都没有...

楼主:
补充一句

如果用软件(指令)延时,那每个循环的执行时间会相差较大,会不会造成定时很不准...

网友C:
没办法

我也用过,只能计算每条指令的执行时间,然后循环检测

楼主:
随便说说

  xx!
  我也想过此方法,但我对PIC汇编不熟,所有没有使用,给个PICC C版的吧,再次XX!

网友A:
TO LZ

在C语言里嵌入汇编吧
就用七楼的办法,把分频频设得大一点,每执行完一次程序就去等timer0是否溢出.一直等到溢出才去执行下一轮。
不过LZ看要实现什么功能罗,执行一轮的时间确保不超出TIMER0的溢出时间。
其实初始化程序用汇编就可以了,也就那几句,如果LZ觉得难,也可以直接翻译成C语言,只是设一下option与TIMER0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