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信号输入,单电源光耦隔离问题

楼主(2007-03-31):
AC1、AC2是变压器(380变12)输出,V12是经过整流滤波后的直流12伏。
今天突然注意到这个光耦,两种不同的电路,是不是上面那个好一点?用AC1和AC2触发光耦比较好?用V12和GND不合适呢?
以前用的是上面那种,交流触发,现在用的是下面的直流触发,现在经常有检测出错现象,是不是下面直流触发这个造成的?
两种电路有没有区别?
因为只有一路电源,无法完全隔离。4个接线端子接的是接触器的触点,是不是因为这个容易受干扰?

网友A:
晕!没猜清楚,短时间变化信号被光镉后面的滤波电容吃掉

拿掉电容或者换个小容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B:
检测什么?

网友C:
问题好像没说清楚

我觉得如果conn7a是接入cpu的话,这就和滤波没有滤波有很大关系了,不知道你想检测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conn7A是外部无源触点,基本上是接触器的触点

而单片机检测的是高低电平而已,就是ST,speed的信号!
conn7A的1和2短路,st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否则就是高。就是检测这个高低电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