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C8051F020好像突然烧掉了

楼主(2007-03-31):
前几天,我用朋友的F020板子(该板子经过很多人验证,没有问题)自己焊了一块单片机的小系统,刚开始用的好好的,后来扩展了个外部ad,想让并让单片机连续不断地从ad读数并存储(不处理数据,有1m的采样率),第一次开了一两分钟还没什么问题,第二次开了一会后电源灯就突然变得很暗,我赶紧断电摸芯片,烫手,等冷了再试就 不行了,不过这个时候通电不会再出现电源灯很暗的情况了,我读ad的端口设置为开漏启用内部弱上拉,请各位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A:
随便说说

电流大一般是硬件问题...
对于C8051F系列还有可能是IO口方式设置不当...

楼主:
补充

补充一下,那块AD的电源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