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温度监控设器,温度是-20度到130度!

楼主(2007-04-01):
最近手头有个项目,想做一个温度监控设器,温度是-20度到130度!
我的想法是用热敏电阻测,大家都知道,热敏电阻的温度与电阻值的比例不是成线性的。
所以在先电阻这一点上不知道选哪个型号的热敏电阻比较好。
请有相关经验的大虾提示一下。
我手头有3950,我考虑过,不合适!

网友A:
精度?

铂电阻可能会令你比较满意,除了贵了点……

楼主:
re

精度要求不怎么高,可以达到0.1度即可!
1度问题都不大!

网友B:
LM75

LM75集成温度传感器...

网友C:
到1度很多都能达到,也不贵,要是0.1度,要花大钱了

网友D:
B=3950?

怎么不合适?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可以做到0.1度分辨率

至于精度,和你热敏电阻的精度关系很大,如果是1%等级的话,可以做到差不多0.5度精度内

楼主:
to yewuyi

我用热敏阻与一个固定电阻串联
然后用测它的电压,我AD转换只有8位的精度(0~255),所以在-20度到130度的范围中分辨不出来。

楼主:
我想到解决办法了!

在热阻电阻旁并一个电阻,不过这些电阻都不好选,呵呵!

网友D:
在热阻电阻旁并一个电阻??

hehe  ,你的世界末日到了……

网友D:
如果只能用8位的AD做的话,精度肯定到不了1度

局部温度段可以实现分辨率0.1度,如果想实现全量程0.1度分辨率/1度精度,需要10BIT的AD,你不妨看看PIC16F883资源如何?价格还是可以的.

楼主:
to yewuyi

芯片已经选区好了,
PIC16F883这个肯定比我现在用的HT46R47贵,呵呵,因为我的是OTP
我仔细计算过,问题不大了,不过我不用3950了,我用3990
在0到100间出现的值还可以,决定了,呵呵!
谢谢YEWU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