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找不到编程方式?

楼主(2007-04-01):
我用的QUARTUS II 6.0 的软件

下载程序到 EP1K30QC208 中

在HARDWARE SETUP 中总是提示 NO HARDWARE;

而且ADD HARDWARE 中的HARDWARE TYPE 只有 ETHERNETBLASTER

没有BYTEBLASTER 和其他几种下载方式;

我是用的电脑是笔记本,用了一个USB 转并口的转接线

可是同样的条件换到台式机上却能识别出来,一切正常。

请大家帮忙想想办法啊

网友:
估计是软件安装不当

估计是软件安装不当,我觉得USB的驱动最容易出错,打印机啊,编程器都是那德行。你在我的电脑看设备管理器里有黄色警告没

楼主:
急啊

软件我都重装了,系统也重装了,没有提示没有驱动啊;

还有他还出现一个 usb print 的标志啊?

但是就是联不上去啊,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