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02):
在程序里面出现
#ifdef xxxx
。。。
#else
。。。
。。。
#endif
这样的语句是什么意思。和if语句有什么区别!!
那位大虾有相关的资料给小弟发一份。

网友A:
随便说说

  典型的C预处理...

网友B:
给编译器看的,告诉编译器编译哪个程序段

网友C:
意思

就是如果定义了某些东西就不要再一次的重复定义

网友D:
:)

楼上的错了,楼上的楼上对头!

网友E:
学名叫“条件编译”,即根据不同的条件编译不同的代码

所以3楼说的正确!

楼主:
小弟愚钝 能否举个例子

谢谢各位

网友F:
3楼说的是正确的.

3楼说的是正确的.

网友A:
随便说说

  这都是标准C的一部分,应该懂的...

网友G:
看C语言的书啊

网友A:
KEIL HELP 里东东

#define
The #define directive defines a preprocessor macro.

#define macro-name « (arg« , arg ... ») » replacement-text

You may use #define to create function-like macros with or without arguments. Macros are syntactically similar to function calls. When a defined macro is encountered in the source file, the macro-name and any arguments are replaced by the replacement-text. For example:

#define my_macro(a,b,c) a+b+c

int func (int x, int y, int z)
{
return(my_macro(x,y,z));
}

appears as follows after macro expansion:

int func (int x, int y, int z)
{
return(x+y+z);
}

Refer to Macros for a complete description of how to define and use macros in your C programs.

Copyright (c) Keil Software, Inc. and Keil Elektronik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楼主:
有中文没

网友H:
举个例子:

如果有一段代码是你想在测试的时候用的,而在正式的产品要用另一段代码:
测试时:
#define  TEST
#if defined TEST
     //测试的代码
#else
    //正式代码
#endif
在这里,编译器只会编译 测试的代码而忽略掉正式代码

正式产品:
//#define  TEST
#if defined TEST
     //测试的代码
#else
    //正式代码
#endif
在这里,编译器只会编译 正式代码而忽略测试的代码

网友I:
#ifdef 是条件编译指令。

#ifdef 是条件编译指令。预编译就过滤掉不符合条件的代码。
if是条件判断关键字,负责程序流程控制。最终生成目标代码(跳转指令)。
#ifdef常见用法有
#ifdef _DEBUG
  printf("output debug information ");
#endif /*_DEBUG*/
对应的还有#ifndef,
常见用法防止头文件重包含
/*头文件开始处*/
#ifndef _FILE_H
....
#endif /*_FILE_H*/

楼主:
谢谢各位

感谢13 14楼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