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一下,AD7705只有15位精度

楼主(2007-04-02):
我现在用AD7705测量一个直流电压,结果只有15位精度,最后一位读出来
总是1,而且结果很稳定,这样做后期数字滤波都没用,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原因。以下是我的设置和读AD7705子程序:
  MOV A,#00000000B;20HZ的转换频率,CLOCK2.4576M
  LCALL Write7705
  MOV A,#11H   ;选择设置寄存器
  LCALL Write7705
  MOV A,#01000100B   ;自校准模式,增益为1,单极性输入,内部缓冲器用上,滤波器打开
  LCALL Write7705

R77051:
   NOP
   NOP
   NOP
   CLR SCLK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NOP
   MOV C,DOUT
   RLC A
   DJNZ R7,R77051
   MOV R0,A      ;保存高字节
   MOV R7,#8
R77052:
   NOP
   NOP
   NOP
   CLR SCLK
   NOP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NOP
   MOV C,DOUT
   RLC A
   DJNZ R7,R77052
   MOV R1,A    ;保存低字节
READ_V_OUT:
   NOP
   NOP
   RET

网友A:
也许你多读了一位???

楼主:
没有多读,从程序就可看出来

再说如果多读一位那整个结果就完全不对的,都没人回答是不是这个问题没人遇到过,还是本来AD7705就这样?

网友B:
你的程序根本就不完整,怎么看出?

楼主:
还有一个写AD7705的子程序

还有一个写AD7705的子程序:
Write7705:
   CLR RW
   SETB P2.5
   CLR P2.4
   CLR P2.3   ;CS
   NOP
   NOP
   CLR SCLK     ;一个高脉冲进一位数据
   MOV R7,#8
W7705:
   CLR SCLK
   NOP
   NOP
   RLC  A
   MOV DIN,C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NOP
   DJNZ R7,W7705
   RET
就这么几行,我改变读写时候NOP的个数,改变内部设置,结果都一样

网友:
AD7705是15位有效精度

AD7705是15位有效精度

网友C:
标称精度和有效精度

AD7705的精度是16位说的是标称精度。即使很好的ADC,实际有效精度也是标称精度减1。如果是次品,,,减2、3??-_-!!!

网友D:
电路问题

硬件电路问题
输入端有 + -
- 端要接中间参考电压不能直接落地
因为它是差动输入芯片

例如输入信号 0~5V - 端要接2.5V 否则只有一半有效输出

网友E:
我觉得也是精度问题~

精度问题,16位的AD分辨率对于5v的ref也只有0.07mv,这样小的电压,很难分辨,你的PCB随便出点小走线问题就over了
  另外,对于差分输入应该可以-端为地把,差分运放就可以这样工作...

网友D:
re

差动输入是有正负输入的
也就是说输入电压范围为-2.5~+2.5全部幅值为5V
以-端为参考输入点当+为0时输入的就是-2.5,当+为5时5-2.5输入的就是2.5
还有如果你工作在单电源状态下千万不要在+端输入低于GND的负电压否则会烧坏芯片

AD输入的精度是不可能做假的.现在不光有16位AD还有24位AD,它的分辨电压更低.

只要你安照我的接法去做肯定能得到16AD值(我用过这家伙差点就败在这个问题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仔细看了DATASHEET后问题解决了。不过最后一位读出来是跳动的,效果可能就这样了。总的来说这个芯片性价比还是不错的。